keil编译时报错

楼主(2013-12-22):
REG_MA84G564.H 设 sfr CKCON2    = 0x40; keil编译时报错:
REG_MA84G564.H(143): error C142: 'SFR': invalid base address

高手能否帮忙解答一下,MA84G564片子 CKCON2要怎么设?

网友A:
不知道啊

网友B:
由于CKCON2在 P页的SFR页面,控制方式较特别,避免误动作影响MCU动作。

网友B:
P页SFR写入例程:

IFADRH = 0x00;
ISPCR = ISPEN;                           //使能IAP/ISP功能
IFMT = 0x04;                              // P页SFR写入??,IFMT =0x04
IFADRL = CKCON2;                       //设置P页寄存器位址,CKCON2=0x40
IFD = 0x50;                                     //写入值
SCMD = 0x46;                            //
SCMD = 0xB9;                            //
IFMT = Flash_Standby;                     // IAP/ISP?用模式,IFMT =0x00
ISPCR &= ~ISPEN;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楼主:
结贴了,大家周末愉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