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不选模块而像51那样来编写程序

楼主(2013-12-22):
我用的CY7C63813,因为接触psoc时间短,进度紧张,不太会使用模块。请问能不能不选模块,而像51那样来编写程序呢?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中断函数怎么调用?

网友A:
这个就不知道了。。。

楼主:
哦,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传个简单点的例程呢?最好是一个模块的,衷心谢谢大家了!

网友B:
这个是cy7c638xx的鼠标参考设计,你可以看一下
http://china.cypress.com/?rID=14420

网友C:
这里还有一些enCoRe™ II的例子
http://china.cypress.com/?id=179&rtID=113

楼主:
哦,多谢大家了

网友D:
可以的,只是难度会更高。
因为psoc的外设的寄存器超多超复杂。

网友E: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