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手小白请教stm8s105烧录问题

楼主(2013-12-22):
新手请教:芯片是stm8s105s4,烧录器:微雪 st-link。文件是:bin文件。不知怎么烧录,请教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话说   这一块   确实没有接触过    楼主    我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网友B:
可以通过串口,但是需要改设置。。。当然可以自己写IAP代码在线修改。

网友C:
不管什么烧录器, 烧芯片是最基本功能, 还是看说明书咯, 基本功能说明书肯定会说清楚了

网友D:
STVP ST官网下载

网友E(2014-02-28):
通过串口是可以烧录的,但是必须是hex文件,这个的话可以再编译的时候设置然后生成,再次就是用st-link烧录,这个网上应该有的。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