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学习分享-基于ccs5.5工程建立

楼主(2013-12-22):
TM4C123launch pad 建立工程
         131114日拿到21ic120launchpad,当天打印了TM4C123 LAUNCHPADSTUDENT GUID AND LAB MANUAL,看了看了123的各个模块,英文刚开始看不懂,后来又看了一遍,基本弄懂了书中的意思。前段时间一直忙着考试。闲了看一下,今天也实践一下。
过程参考TM4C123 LAUNCHPAD STUDENTGUID AND LAB MANUAL,如有不懂可以看英文原版
首先得安装ccs5.5TM4C123GLaunchPadWorkshopSetup.exeSW-TM4C-2.0.1.11577.exe,我所有东西都装d盘所以选择时都在d盘查找
     我使用的是ccs5.5,这个版本里面没有120的只有123的。所以选择的时候选择了123的。
我总结了一下建立工程需要以下步骤:
1projectnew ccs project (选择相关参数)
2:添加变量  添加path variable and build variable  (如:TIVAWARE_INSTALL)
3:添加文件 主函数(一般为copy
4:链接库文件到project (一般为linked
5:添加头文件路径  使用相对路径,如:${TIVAWARE_INSTALL}
6:编译即可
下面为详细操作过程
1projectnew ccsproject (选择相关参数)

选择相关参数如项目名称、项目文件存放位置、芯片类型、仿真器类型、项目类型等步骤如箭头所示

建立完成如下图

2:添加变量  添加path variable and build variable  (如:TIVAWARE_INSTALL)
选择项目名称 test1 右键选择properties  属性最下面
添加path variable 顺序如箭头所示  resource-》linkedresource –》path variable –》new
TIVAWARE_INSTALL-》folder-》tiva c 安装路径 –》确定

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选择 项目名称 test1 右键选择properties  属性在最下面
添加 build variable 操作步骤如下图箭头所示
build- variable-add-TIVAWARE_INSTALL-》如图配置-browse-tiva c 安装路径》确定-ok

3:添加文件 主函数(一般为copy)也可以自己建立个主函数

4:链接库文件到project
一般情况下库文件位置为(就是SW-TM4C-2.0.1.11577.exe安装位置)
C:\TI\TivaWare_C_Series-1.0\driverlib\ccs\Debug\driverlib.lib  具体根据安装路径来选择
选择 项目名称 test1 右键选择add files

库文件一般为链接  无需复制 具体看自己项目要求

5:添加包含头文件路径  使用相对路径,如:${TIVAWARE_INSTALL}
选择 项目名称 test1 右键选择properties  属性最下面
Build-include option-add-${TIVAWARE_INSTALL}-ok

基本工程建立完成

网友A:
一个不错的教程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抽时间   好好看看   谢谢了   楼主

网友B(2014-05-06):
感谢大神哇,好激动

网友C(2015-07-28):
很详细啊,楼主有心了,收藏先

网友D:
虽然我用的是IAR,但还是收藏了,万一用到了呢

网友E(2016-07-07):
不错学习中,以工程而文件路径作为基准,使用相对路径链接这些文件,这个怎么设置呢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