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样做会不会会不会提高硬件的抗干扰性能呢?

楼主(2013-12-22):
正画板子,突发起想将3.3V的GND、5V的GND和24V的GND分开提供给板上的各电子元器件,最后在电源入口处单点节点
单点接地.
不知道会不会提高硬件的抗干扰性能呢?

楼主:
但是5V和3.3V的GND是同一个电源拉出来的GND,24V的,是另外的……

网友A:
这样做   我觉得   只能是意思一下   具体会有多少的作用   真的不好说

网友B:
应该可以提高吧?!单片机和功率器件的地线要单独接地,以减小相互干扰。

网友C:
要看具体的线路板布线吧,个人觉得。

网友D:
这个得看实际应用情况了,一味追求单点接地,处理不好反而不如整个铺地。

网友E:
如果有条件,最好能试验一下,有时分开好,有时却不行。

网友F:
我们是NXP的,想问大家一下,你们对于NXP的MCU有什么建议?在使用过程中,ST或者新唐的芯片比我们有哪些优势?我们NXP的哪些技术是你们所看重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回复我,也可以直接给我发邮件,我邮箱:zhanghx@strong-ic.com 如果您在北京,我们也会根据您的开发需求,为您提供样片以及底层程序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