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dll和arm经验的高手帮忙啊~!

楼主(2013-12-22):
我现在正在做自动化程序软硬实践,用新唐arm m0 nuc123为下位机 上位机为pc 自写dll,自写vb控制软件,把新唐下位机作为usb HID,但是发现在控制GPIO开启关闭中(用的是usb hid out中断传输),每次响应时间为16ms,严重不符合usb hid的每包传输时间1ms,这个响应时间(16ms)是没法接受的在实时控制中,所以想问问大牛们解决之道啊,或者怎么查出是vb转dll控制端占用了时间 还是usb hid out中断响应不够快?
跪求指点

楼主:
一下午都在查问题 发现dll用vc写的 不封装成dll 单用win32程序控制 也是16ms 因此排除Vb 调用dll的延迟  整个程序是调用HID.h的头文件,用writefile 来写入单片机 是不是这一步产生了延迟?
code源码:io.WriteFile((const char *)&cmd,sizeof(cmd),&Length,0); 但是最后的等待时间我是选择0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下午都在查问题 发现dll用vc写的 不封装成dll 单用win32程序控制 也是16ms 因此排除Vb 调用dll的延迟  整 ...

我没做过这样的项目,你能说的再仔细一点吗,个人认为是写入的时候产生了延迟

楼主:
是的 感谢你的回帖 确实是写入延迟, 我想找一份没有延迟的上位机程序 不知道有啥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