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死的心都有!新买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带霍尔的,。。。

楼主(2013-12-22):
我想测出通电顺序和霍尔信号的关系,按照别人的经验,三根相线,两两通电,测出的霍尔信号不准确,一会测的是001,一会又是011,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电机质量差吗???

网友A:
霍尔部分通电,电机驱动不通电.
用MCU不断读霍尔.
然后手拨动电机转子转一圈以上,不一下子就知道了.

网友B:
你刚好是在变换的时候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刚好是在变换的时候测得。

我没那么傻,是在两根线通电之后,电机转动了一点点之后,停止了之后,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那么傻,是在两根线通电之后,电机转动了一点点之后,停止了之后,测的。 ...

那个位置就是换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