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串口通讯

楼主:
 #include <C8051F04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define SYSCLK       22118400L
#define BAUDRATE     9600            // 波特率9600
#define ID 0x01 //单片机地址

        sfr16 RCAP2 = 0xCA;                    // 定时器2
        sfr16 TMR2 = 0xCC;

uint8 state_flag=0;  //通信协议解析状态标志,初始化为0
uint8 retval;  //通信协议解析函数返回值,初始化为0
uint8 cmd;  //指令码
uint8 Data[5];  //数据码
uint8 data_count;  //数据长度码
uint8 rec_data;
bit busy;                                  //串口发送完成标志位
  void SendString(uchar *s,uchar as);          //串口字符串发送
  void UART0_Init (void);                  //串口0 初始化
  void TxSend(uchar d);                  //串口字符发送
  void jiexi();
  void s_miao();
  //////////////////////////////////
  void s_miao()
{
        uchar sendcmd;   //下位机向PC发送的命令码
           switch (retval)
    {
        case 1:      //数据发送错误,请求PC重发
          {
             sendcmd=2;  //向PC发送的重发数据命令,PC识**向下位机重发数据包。
                         TxSend(0xce);
                         TxSend(0x00);
                         retval=0;   //标志清零,防止重复扫描,重复执行。  2013/9/24
                         break;

          }
        case 2:      //数据发送成功,执行命令
          {
             switch (cmd)    //命令解码
                         {
                                 case 0x01:
                                {
                                      SendString(Data,5);
                                        cmd=0x00;
                                        break;
                                }
                                case 0x02:
                                {
                                       TxSend(0xed);
                                        cmd=0x00;
                                        break;
                                }
                                case 0x03:
                                {
                                       TxSend(0xed);
                                        cmd=0x00;
                                        break;
                                }
                          }
            }

                       retval=0;   //标志清零,防止重复扫描,重复执行。
      }
}
  /////////////////////////////////////////
  void jiexi()
  {
   switch (state_flag)
     {
        case 0:
          {
             if(rec_data == 0x2A)     // 是否帧头第一个数据
               state_flag = 1;

             else
               state_flag = 0;    // 标志复位
             break;
          }

        case 1:
          {
             if(rec_data == ID)    // 判断目的地址是否正确
               {
                  state_flag = 2;

               }
             else
               state_flag = 0;   // 标志复位
             break;
          }
        case 2:
          {
             state_flag = 3;
             Data[0]=rec_data;  //指令码存储
             break;
          }
        case 3:
          {

             Data[1]=rec_data;

               state_flag=4;

             break;
          }

        case 4:
          {
              Data[2]=rec_data;

                 state_flag=5;

              break;
          }
        case 5:
          {
             Data[3]=rec_data;
               state_flag=6;

             break;
          }
        case 6:
          {                Data[4]=rec_data;
             if (rec_data==0x0D)
               {
                                           retval=2;   //置接收成功标志,数据包传送成功。
                                        state_flag=0;
                           }
             else
               state_flag=0;
             break;
          }

     }
  }
////////////////////////////////////////////////
void UART0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4
{
  //uchar se_data;        //串口接收缓存
    if (RI0 == 1)
     {

              RI0= 0;      //清除接收完成标
                   rec_data=SBUF0;
                  jiexi();
     }

   if (TI0 == 1)
   {
      TI0 = 0;
          busy = 0;
      }
}
/////////////////////////////////////////////////////////
void UART0_Init (void)
{
   uchar SFRPAGE_SAVE;

   SFRPAGE_SAVE = SFRPAGE;
   SFRPAGE = TMR2_PAGE;

   TMR2CN = 0x00;
   TMR2CF = 0x08;
   RCAP2 = - ((long) SYSCLK/BAUDRATE/16);
   TMR2 = RCAP2;
   TR2= 1;

   SFRPAGE = UART0_PAGE;

   SCON0 = 0x50;
   SSTA0 = 0x15;

        ES0 = 1;
   IP |= 0x10;
   SFRPAGE = SFRPAGE_SAVE;
}
///////////////////////////////////////////////////////////
void TxSend(uchar d)
{

    SFRPAGE = UART0_PAGE;
    while (busy);               //等待上个数据发送完成
    busy = 1;
    SBUF0 = d;                //发送数据

}
////////////////////////
   void SendString(uchar *s,uchar as)
{
    while (as)                  //判断字符串结束标志
    {          as--;
        TxSend(*s++);          //发送字符
    }
}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为啥  串口助手发送2A 01 01 01 00 2A 0D 总是会回复相同的呢 ?  这才是我想要的回复的数据 01 01 00 2A 0D

楼主(2013-12-22):
这是串口助手回复

OXB_T~]B34OL8(~JGIS_EZ5.jpg (38.17 KB )

楼主:
求指点   菜鸟求指点

网友A:
是收到的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收到的不对吗?

不是接收错误   而是我发送的数据   会回复回来

网友B:
这个不是可以调试的吗,单步运行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可以调试的吗,单步运行不就知道了...

keil  单步调试,这是程序里面其中的一个源文件,单步的时候进不去,调试不熟啊

网友C:
代码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