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IO口的问题

楼主(2013-12-22):
我用28335IO口驱动LED灯,代码如下:
while (1)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8=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9=0;
delay(1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8=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9=1;
delay(10);
仿真时,运行到第二个delay(10),GPIO58为0,GPIO59为1.
while (1)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8=0;
delay(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9=0;
delay(1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8=1;
  delay(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9=1;
delay(10);
照上面改过之后,就好了。
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后来测试其他几个腿,发现有些腿置1时不受控,有的置1时为1,有的为0.
清零时没问题。

网友A:
这就奇怪了   不加延时肯定是能够切换的
确保GPIO非特殊功能模式
你在找找问题

网友B:
操作28335的IO口DAT寄存器要加延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操作28335的IO口DAT寄存器要加延时

必须要加延时啊?SET寄存器需要加延时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加延时啊?SET寄存器需要加延时不?

SET不用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ET不用加

没想明白  为什么要加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  为什么要加延时?

这点我也没太明白,就是调试中发现的,不加延时的话只能执行最后一句。你用的是哪款DSP?不妨试一下,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点我也没太明白,就是调试中发现的,不加延时的话只能执行最后一句。你用的是哪款DSP?不妨试一下,研 ...

现在不用2000了  下来看看

网友C:
此问题在2803系列上遇到过,在2812和28335上暂没发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问题在2803系列上遇到过,在2812和28335上暂没发现

2812上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