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端口如何设置外部中断?

楼主(2013-12-22):
kl25端口如何设置外部中断?触发方式是高电平,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

楼主:
有人知道吗,kl25端口可以设置外部中断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吗,kl25端口可以设置外部中断吗?

可以设置外部中断啊
你是否有KL25的参考手册?
KL25P80M48SF0RM

网友A:
你看下参考手册11.2.1 Features
有介绍Support for edge sensitive (rising, falling, both) or level sensitive (low, high) configured per pin。
你提到的几种触发方式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吗,kl25端口可以设置外部中断吗?

PORTA->PCR[4] |= PORT_PCR_IRQC(9);设置触发方式
NVIC_EnableIRQ(PORTA_IRQn);使能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TA->PCR[4] |= PORT_PCR_IRQC(9);设置触发方式
NVIC_EnableIRQ(PORTA_IRQn);使能中断

请问你有底层驱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吗,kl25端口可以设置外部中断吗?

建议楼主可参考3楼的建议,看看R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可参考3楼的建议,看看RF.

我看过了,请问下官方有外部中断的底层驱动吗

网友C:
在论坛的中午例程讲解文档的第五篇中,有引脚中断唤醒MCU的函数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208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论坛的中午例程讲解文档的第五篇中,有引脚中断唤醒MCU的函数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21ic.co ...

是哪个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哪个啊

KL25系列低功耗例程讲解,这么明显啊!低功耗里面有很多的模式,转来转去,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KL25系列低功耗例程讲解,这么明显啊!低功耗里面有很多的模式,转来转去,很有意思! ...

我是说kl25外部端口中断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kl25外部端口中断设置

真心建议你使用CodeWarrior10.x软件的PE工具。
只需简单设置,即可根据你的需求生成某个模块初始化程序及其中断函数、驱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建议你使用CodeWarrior10.x软件的PE工具。
只需简单设置,即可根据你的需求生成某个模块初始化程序及 ...

好的,我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吧

当你学会使用CodeWarrior软件的PE工具后
以后至少模块初始化就难不倒你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学会使用CodeWarrior软件的PE工具后
以后至少模块初始化就难不倒你拉

请问有教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教程吗

视频汇总贴https://bbs.21ic.com/icview-621495-1-1.html中有许多PE(Processor Expert)的教程。

例程汇总贴https://bbs.21ic.com/icview-620864-1-1.html中也有些是结合PE的。

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https://bbs.21ic.com/icview-619446-1-1.html也有相关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汇总贴https://bbs.21ic.com/icview-621495-1-1.html中有许多PE(Processor Expert)的教程。

例程汇 ...

如果我自己写的底层驱动,是不是要对端口和引脚进行配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自己写的底层驱动,是不是要对端口和引脚进行配置啊

你直接操作寄存器,那就是要相关的都设置一遍了。
现有的例程毕竟有限,所以在没有例程没有库的情况下需要自己根据参考手册寄存器说明及模块说明,通过操作寄存器实现功能。

网友A:
稍等 我直接给你做个CodeWarrior软件下PE生成的例程,你参考着看下。
因为我手头只有FRDM-KL25Z开发板,所以就在那上面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等 我直接给你做个CodeWarrior软件下PE生成的例程,你参考着看下。
因为我手头只有FRDM-KL25Z开发板,所 ...

好的,开发板都一样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开发板都一样用的

简单介绍下:
CPU默认没设置用的内部时钟
FRDM-KL25Z板子J2的Pin6使用PWM输出10Hz方波模拟一个信号,用于给外部中断提供(如果你有信号源就可以无视他)。
FRDM-KL25Z板子J2的Pin8将PTD2脚配做外部触发,双边沿。
每次触发进入中断,绿色灯根据该脚电平状态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介绍下:
CPU默认没设置用的内部时钟
FRDM-KL25Z板子J2的Pin6使用PWM输出10Hz方波模拟一个信号,用于 ...

谢谢您的帮助!
如果我想有一次脉冲计数器就增加1,然后再lcd上显示,就不能用PE工具了吧,就要自己添加底层驱动了吧

楼主:
为什么我驱动写好了,还有错,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kl25外部端口中断设置

哎呀,那个例程中就有外部引脚中断的设置嘛,只不过他是用那个外部中断唤醒的,你参考一下不就知道如何配置外部引脚中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
如果我想有一次脉冲计数器就增加1,然后再lcd上显示,就不能用PE工具了吧,就要自己添加 ...

并不是说一定要用PE,只是对于初学者或光看寄存器不知怎么配的朋友。
可以参考PE生成的代码,在自己的程序中模仿着写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