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跟M3应该选哪个呢?

楼主(2013-12-22):
想给一控制电路选型,控制较多,运算较少。M0跟M3应该选哪个呢?

网友A:
看你需要的速度,价格,以及外设

网友B:
运算少一般M0就可以。
现在的趋势似乎是简单的用M0,复杂些的用M4。。。

网友C:
运算较少, 偏重于M0, 不过还有外设功能综合考虑.
M0 少了个除法指令, 感觉颇为遗憾

网友D:
M3算是通用的

MO主控制,计算不是强项

M4计算能力强,控制方面也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的速度,价格,以及外设

速度要求不高,速度高了反应不过来,处理不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算少一般M0就可以。
现在的趋势似乎是简单的用M0,复杂些的用M4。。。

M4是趋势啊,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算较少, 偏重于M0, 不过还有外设功能综合考虑.
M0 少了个除法指令, 感觉颇为遗憾 ...

昨天看资料,貌似新唐有一款增加了除**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M3算是通用的

MO主控制,计算不是强项

主控制还是M0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看资料,貌似新唐有一款增加了除**能

是的, 是增加了一个除法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是增加了一个除法外设.

新唐也在跟我们一起成长呢

网友E:
MO主要跟以前的8位机竞争的,M3性能相对高点,看你是注重价格还是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主要跟以前的8位机竞争的,M3性能相对高点,看你是注重价格还是性能,

当然是想性能好点,价格便宜点,折中一下嘛

网友F(2014-02-06):
看个人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