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开关使用

楼主(2013-12-22):
请问模拟开关使用中,最高使用频率有限制吗。
一个模拟开关能过一定频率的模拟信号,能过同频的数字信号吗。
还有能过直流吗?

网友A:
有频率限制的。

不要说同频的数字信号,还是说同频的方波信号吧。脉冲沿会变坏的。

可以通过直流。但电压大小不要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B:
模拟开关相当于普通的开关,只不过是用数字控制的,完全可以通过数字信号,至于频率,模拟开关的切换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