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性方波的变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12-22):
上面的问题,增加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问题,增加描述!

经过串联电容    去掉直流分量
然后根据你需要的幅值放大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请具体赐教!

蓝色的信号已经是电容滤波过的,中间1标示的是零点位置!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已在另帖解答,不要一帖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