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工程问题,4.22能用的工程到4.53就缺少文件了

楼主(2013-12-22):
。这个是之前做的项目工程文件,之前用的MDK是4.22的,现在装了4.53的环境,编译之前的工程就缺少conf.h了是不是环境设置哪里需要设置啊,这个文件我一开始复制了一个到工程文件夹下编译通过,在打开又没有了,请前辈指点迷津啊。。。

引用 网友A:
| 显示全部楼层
这种问题多半是头文件引用路径不对,跟版本无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多半是头文件引用路径不对,跟版本无关的

工程里确实是没有这个文件的,低版本的环境能编译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多半是头文件引用路径不对,跟版本无关的

工程中确实没有这个头文件,低版本的环境能通过编译的。。。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这个文件在inc文件夹中有路径指向了,但是就是说找不到。。。

网友B:
你是想说你找到了一个KEIL的BUG?

网友C:
把以前版本的INC文件夹复制过来就行了!

网友D(2014-01-29):
搜索到conf文件,复制粘贴到项目包含文件目录下,或者在你的include中添加路径

网友E(2014-03-25):
应该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