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尽型MOS管解惑

楼主(2013-12-22):
请教各位大神,N沟道MOS管,耗尽型和增强型,有什么区别?请尽量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A:
参考模电大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模电大书。

能不能通俗、简单的说一下,看出也没找到而且也不太方便。

网友A:
呵呵,我觉得书上面连图带表加文字讲的很好啊。

网友B:
耗尽型就是VGS=0的时候管子是导通的,需要负压才关断(假如是N型)

楼主:
问一下N沟道耗尽型MOS管导通是,D、S两端电压是否相等?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相等,这个相等的底线是多少?
4.99=5.0?
MOS管有导通内阻的,这个可以从Datasheet上查到,而且MOS管也有不同的工作状态。
严格上说,DS的电压时不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相等,这个相等的底线是多少?
4.99=5.0?
MOS管有导通内阻的,这个可以从Datasheet上查到,而 ...

我说的就是大概相等,我现在用的是BSP149,是一个N沟道耗尽型MOS管,实际电路测得G端电压为6.8V(用了一个6.8V的稳压二极管);D端为输入端,电压为50V;S端为输出端,电压为7.6V。问一下为啥D、S端电压相差这么大?管子比较烫

网友C:
你的电路能发来看下,根据你说的内容,推测应该是用于高边驱动,高边驱动电路是需要电压自举的。
你的MOS管没有工作在完全导通状态,压降全部在MOS管上,不烫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能发来看下,根据你说的内容,推测应该是用于高边驱动,高边驱动电路是需要电压自举的。
你的MOS管 ...

电路图已上传,您帮我看看,怎么解决MOS管发烫这个问题?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图,可以的,我眼睛都花了。
首先:LP2951的Datasheet上说,Vin最大为30V。另外你的MOS管控制电路也是错误的。这个需要自举电路的。
看看那你的后端芯片又没有被你搞坏吧。

网友C:
换个方案吧。你的5V输出时干什么的?需要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方案吧。你的5V输出时干什么的?需要多大的电流?

5V输出时给整个系统供电的,电流现在测得的是70mA左右。现在硬件测试板子是可以工作的,就是MOS管有点烫。现在是老板就像用这个方案了,所以方案可能换不了。问一下您是说那块儿需要加自举电路了,怎样改一下电路可以不让MOS管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方案吧。你的5V输出时干什么的?需要多大的电流?

另外,问一下这个电路MOS管导通了没有,为什么D、S两端电压相差这么大?

网友C:
你这mos管不会导通的。
你想想MOS管的导通条件:VGS大于0.(开启电压),你栅极有钳位二极管,再加上没有自举电路。所以应该不会导通的。
你测量的电压应该是瞬间导通后的充电电压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mos管不会导通的。
你想想MOS管的导通条件:VGS大于0.(开启电压),你栅极有钳位二极管,再加上没有自 ...

它这个是耗尽型的MOS管,不是咱常用的增强型的。当VGS=0V时,也可以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mos管不会导通的。
你想想MOS管的导通条件:VGS大于0.(开启电压),你栅极有钳位二极管,再加上没有自 ...

如果加自举电路,加到哪?能不能帮忙画个草图?

网友D:
如果是还不懂耗尽MOS管,不要急于设计电路

网友C:
你的后端芯片最大输入电压是30V,50V直接过去,芯片不会才怪。
自举电路可以百度下:自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后端芯片最大输入电压是30V,50V直接过去,芯片不会才怪。
自举电路可以百度下:自举电容。 ...

50V没有直接过来,过来的只有7.6V,所以后端是好着的。我就是这儿理解不通,因为以前用的一直是增强型MOS,对耗尽型MOS不太懂。

网友E:
用P沟道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还不懂耗尽MOS管,不要急于设计电路

耗尽型MOS管我倒是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但还是不懂为啥S端输出为7.6V?

网友C:
将栅极的稳压管的型号换成一个稳压值大一点的,比如24V的试试。

网友C:
楼主,我把MOS管的Datasheet下了看了下。分析如下,你可以参考试试。
5V稳定时,整个系统为线性。此时5V驱动电流为I。设输入电压为Vin(这里是50V),MOS管源级电压为Vs。
有:5×I=(Vin-Vs)×I+(Vs-5)×I。
这里(Vin-Vs)×I为MOS管功耗。
Vin=50V恒定。I为5V驱动电流,受后端驱动电路影响,这里认为恒定。
那么只需要增大Vs即可降低MOS管的功耗。
而LP2951的电压输入范围为:-0.3~30V。因此要保证Vs<30V。
查BSP135的Datasheet可以看到手册下面的几幅曲线图。根据耗尽型MOS管导通条件,可以得出,此电路,增大栅极电压时可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耗尽型MOS管我倒是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但还是不懂为啥S端输出为7.6V?

Datasheet里面有IDS和VGS以及VDS的关系曲线,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把MOS管的Datasheet下了看了下。分析如下,你可以参考试试。
5V稳定时,整个系统为线性。此时5V驱 ...

(Vin-Vs)×I+(Vs-5)×I = I×(Vin-Vs+Vs-5)=I×(Vin-5),这个不等于5×I吧。
管子发烫是因为压降太大了,增大Vs可以减小压降,那增加栅极电压有何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Vin-Vs)×I+(Vs-5)×I = I×(Vin-Vs+Vs-5)=I×(Vin-5),这个不等于5×I吧。
管子发烫是因为压降 ...

额,看下datasheet第4页。

网友C:
引用 楼主:
(Vin-Vs)×I+(Vs-5)×I = I×(Vin-Vs+Vs-5)=I×(Vin-5),这个不等于5×I吧。
管子发烫是因为压降 ...

这里我公式列的不对,5V的输出I和前端的I不是同一个电流。
看下LP2951的结构图就知道了,他是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开关给后端电容充放电实现5V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我公式列的不对,5V的输出I和前端的I不是同一个电流。
看下LP2951的结构图就知道了,他是通过控制三 ...

哪增大栅极电压对减小MOS管两端压降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4个稳压管串联接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4个稳压管串联接进去,试试。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增大栅极电压对减小MOS管两端压降有什么作用呢?

Vgs 越大  管子就越导通,Rds就越小,压降就越小吧

网友B:
从50V得到5V,如果用线性稳压方案,电流几十mA那发热是无法避免的。
这个电路不一定非得用耗尽型的管子,增强型的也能用,只要稳压管的电压高些就可以了。增强型的应该更容易买,也会更便宜。板子都可以不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主!

你时楼主:L

网友B:
你的电路中,电压都是对的,发热也正常,如果不会超出管子的允许温度,那就没有问题。
你的电路是源极跟随器,属于线性工作状态,D、S电压不会相等或接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50V得到5V,如果用线性稳压方案,电流几十mA那发热是无法避免的。
这个电路不一定非得用耗尽型的管子,增 ...

其实我一直想不通的就是MOS管S端的电压为啥是7.6V?

网友B:
50V到5V,电流70MA,线性稳压器最少消耗3.15W功率,LP2951能够承受的热量有限,那么就需要MOS管来承受这个热量,如果没有大面积的铜,就必须加散热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一直想不通的就是MOS管S端的电压为啥是7.6V?

源极跟随器,源极的电压是“跟随”栅极的电压的,漏极电压是不变的。
由于是耗尽型的管子,S电压接近G电压很正常。
如果用增强型管子,那么S的电压会低于G,比如G为12V而S为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V到5V,电流70MA,线性稳压器最少消耗3.15W功率,LP2951能够承受的热量有限,那么就需要MOS管来承受这个 ...

实际测得LP2951的输入电压为7.6V,LP2951并不热。压降基本上都降到MOS管了,所以很烫。

网友B:
这个方案是不合适的。
LP2951大约最大能承受500mW的热量,BSP135或BSP149最多承受1800mW的热量,加起来只有2300mW,而需要的功耗是3150mW,无法满足。
建议用IRF640之类的管子,带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极跟随器,源极的电压是“跟随”栅极的电压的,漏极电压是不变的。
由于是耗尽型的管子,S电压接近G电 ...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源极跟随器?

网友B:
其实不一定要用MOS管,NPN晶体管也能用,PCB可以用一样的,不过电阻稳压管参数不一样。
3W的功耗基本上是无法避免要用散热器了。
如果PCB面积够大,从PCB散热应该也行,不过要找个TO-251或TO-263那样封装的管子,如果用SOT-223的估计要多个并联。然后在管子底下两面铺铜,多放过孔,面积至少5CMX5C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源极跟随器?

漏极电压固定,信号从栅极输入,而从源极获得输出,称源极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一定要用MOS管,NPN晶体管也能用,PCB可以用一样的,不过电阻稳压管参数不一样。
3W的功耗基本上是无 ...

您说的意思是不是用稳压二极管稳压到合适电压,然后用NPN三极管对电流进行放大后作为LP2951的输入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意思是不是用稳压二极管稳压到合适电压,然后用NPN三极管对电流进行放大后作为LP2951的输入电压? ...

稳压管还是要,不过那个耗尽型MOS管换成个NPN三极管也可以。
那样就成为射极跟随器,和源极跟随器结构及功能其实都一样。但成本方面应该可以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极电压固定,信号从栅极输入,而从源极获得输出,称源极跟随器。

如果是从栅极输入,源极输出,那为啥源极输出的电压比栅极还大了?(栅极电压6.8V,源极电压7.6V)

网友B:
耗尽型MOS就是这样啊。。。。
电能还是从D极来的,不过控制信号是从G极来的。。。。

网友B:
跟负载电流有关,耗尽型MOS的GS间电压可能正也可能负,而增强型如果有电流则一定为正(NMOS)。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耗尽型就是VGS=0的时候管子是导通的,需要负压才关断(假如是N型)

您说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您说反了吧。

没有吧。。。。。: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说反了吧。

说的是对的。

网友H:
简单来说就是起点不同。

耗尽型Vt=0V时就存在导电沟道Id>0,负压才可以夹断。
增强型很常见就不废话了。

网友I:
貌似增强型的pmos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压降太大 40多伏的压降流过一百毫安的电流其功耗也要几瓦了,他的pd 25℃才1.8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增强型的pmos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压降太大 40多伏的压降流过一百毫安的电流其功耗也要几瓦了,他的 ...

昨天试了一下,给MOS管G端加24V的电,MOS管S端输出为20多伏,MOS管不烫了。但是后面的LP2951发烫了,看来只能换方案了。准备把MOS管用一个DC-DC芯片代替,不知道会不会也发烫?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昨天试了一下,给MOS管G端加24V的电,MOS管S端输出为20多伏,MOS管不烫了。但是后面的LP2951发烫了,看来 ...

buck 在你这种场合效率比ldo高太多了。你ldo能做说明电流不太大,用buck 发热可不用关心

网友B:
如果用DCDC,应该不会发热了(你的输出很小),如果DCDC输出5V,那个LP2951估计也可以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DCDC,应该不会发热了(你的输出很小),如果DCDC输出5V,那个LP2951估计也可以不要了。 ...

还是想加一个LDO,怕DCDC的纹波比较大。

网友B:
据说LDO对纹波帮助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LDO对纹波帮助不大。

应该比DCDC小一些吧,我也觉得可以直接用DCDC,但是没有决定权。

网友J(2014-05-16):
MOS管是电压控制的,也就是说GS电压越大,则DS通道阻值更小,电流就会越大。看你的G极电压用稳压管稳到6.8V,这样子管子只能算是微通了,也会有电流,但是挺小。可以采用分压的方法,提高G极的电压,使得MOS管最大限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