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10保存图片

楼主(2013-12-22):
AD10有没有保存PCB图片的方法呢 一般我都是采用截图的方式保存的 但是图片很不清晰

哪位帮忙想一个办法能保存PCB的高清图片呢 谢谢

网友A:
有转PDF功能的,矢量图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转PDF功能的,矢量图形。

请问一下如何操作的,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转PDF功能的,矢量图形。

以前也是采用虚拟PDF方式的 可是效果不好

网友C:
你先输出到pdf,然后使用pdf的照相机功能。

网友D:
在PCB中可以直接ctrl+C     到word中ctrl+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输出到pdf,然后使用pdf的照相机功能。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但是感觉输出的图片清晰图还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PCB中可以直接ctrl+C     到word中ctrl+V

谢谢 方法是可以的 可是感觉输出的图片是和实物大小一样的 能不能输出的分辨率再高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但是感觉输出的图片清晰图还是不够

你直接复制吧,粘贴在ps上。

网友E(2014-02-24):
安装一个PDF打印机,直接打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