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电路设计的探讨

楼主(2013-12-23):
输入电源:220VAC,5W
输出信号:幅度800V,脉宽0.1S,周期1S
问一下怎么设计最简单最可靠?

目前的设计方案是:用555触发器控制占空比,然后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变压器的输入端,输出端用可控硅实现800VDC,另外还得给555设计DC电源。

网友A:
应用555电路   应该是可行的   以前   555电路  应用是很广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555电路   应该是可行的   以前   555电路  应用是很广泛的

我知道这种方式可行,只是可靠性怎么样?
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