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异常复位

楼主(2013-12-23):
现在用的是STC的51,程序偶尔会异常复位,有时候间隔几次出现一次,有时候间隔几十上百次才出现一次。目前把问题锁定在软件上,可手中只有一条USB转串口线,不能仿真,我该怎么看是堆栈溢出还是PC乱跳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呢,用的KEIL编译器,新手。。。还不会调试程序。。。

网友A:
这个还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先把程序调到最容易复位的状态,再在程序里面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屏蔽,看是哪个模块出的问题,再一步一步屏蔽程序,来确定问题,。,。不过复位大多数情况下是看门狗和指针溢出导致的,可以先关狗试试。确定不是狗出的问题,再去你的程序里面看看指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先把程序调到最容易复位的状态,再在程序里面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屏蔽,看是哪个 ...

没养狗。。。如何看指针溢出呀

网友A:
在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只能凭借自己的眼睛和对程序的把握了,你就看看你用过的所有的指针和数组,挨个看过去吧。。或者按照我说的第一种方法,慢慢屏蔽程序排查

网友B:
建议看看 “程序调试黑宝书”......

有时有LED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C:
程序模块化,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加,慢慢排除

网友D:
先自己看看程序,找出可能出问题的某些地方,再在这些地方加些测试程序确认

网友E:
复位是严重BUG
怀疑的地方先屏蔽掉,

网友F:
没养狗,会复位,基本上是堆栈溢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 “程序调试黑宝书”......

有时有LED就可以调试了。

江总的黑宝书看了好几遍了

网友G:
在代码里添加复位源检测功能 ,如果系统有显示功能的话把它显示出来,先找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复位。

网友G:
你这个每隔几次,几百次指的什么?

网友H:
点灯、把一些复杂的部分屏蔽跳过、通过串口把某些关键的变量发送出来观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自己看看程序,找出可能出问题的某些地方,再在这些地方加些测试程序确认 ...

胖哥,我怎么才能知道堆栈有没有溢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每隔几次,几百次指的什么?

正常几次,正常几百次出现异常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点灯、把一些复杂的部分屏蔽跳过、通过串口把某些关键的变量发送出来观测 ...

这样的话,如果是堆栈溢出是不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养狗,会复位,基本上是堆栈溢出的问题。

请问怎么样才能知道有没有溢出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样才能知道有没有溢出呢

直接用keil仿真运行看看,SP_max为多少?如果接近0XFF,那就危险了。

网友F:
如果不是堆栈问题,再检查下数组下标有没有越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keil仿真运行,看看Sp_max为多少?如果接近0xff
,那就危险了。

堆栈可以在52的高128字节吗?可以在外部RAM中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堆栈可以在52的高128字节吗?可以在外部RAM中吗?

可以在高128字节,但不能在外部RAM.

网友A:
楼主不是不能仿真吗?

网友I:
我见过的复位现象是因为供电不足的

你的单片机如果直接用USB供电的话,外围又挂了很多设备,就很容易引起供电不足的情况。

如果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建议用DC5V 的电源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J:
这个你看下反汇编吧,不过应该是数组下标越界了,或者是你函数调用太多的嵌套了,用的堆栈太多了。还有你确定硬件没什么问题吗,硬件看下电源稳不稳,在运行的时候电源有没有异常的波动了,这看要拿示波器看的。软件的话要判断有点难了,因为这是不断运行出现的结果了。重点看下数组下标,和你的函数里有没有定义比较大的局部变量,函数嵌套是不是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见过的复位现象是因为供电不足的

你的单片机如果直接用USB供电的话,外围又挂了很多设备,就很容易引起 ...

电源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不能仿真吗?

不能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keil仿真运行看看,SP_max为多少?如果接近0XFF,那就危险了。

堆栈好像没溢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堆栈好像没溢出。。。

不能好像,你必须确切的知道是不是没有溢出...
另,你可以把程序逐模块删减,看看是不是某个模块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好像,你必须确切的知道是不是没有溢出...
另,你可以把程序逐模块删减,看看是不是某个模块引起的.. ...

我好像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只能用keil自带的仿真器跑一下,SP_max最大时候为0x7e,现在在屏蔽程序调试,由于出现的概率太小,测试以100次为基准,有时候都会引起误判: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