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自己做的stm32板子,怎么下不进程序??加急!加急!

楼主(2013-12-23):
这是我的最小系统电路,参照正点原子的,晶振换了好几个了,也测了boot0为1,boot1为0,vss vdd 也都没有浮空,复位电路也是正常的。用的isp下载,但就是无法下载,求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用JTAG可否下进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JTAG可否下进去呢。

我用的SWD模式 也是不行、、、、

网友A:
SWD仿真模式的配置是否有问题?出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把芯片加密了

网友C:
连个SWD口都不留,想靠串口下载验证程序,你也太游击习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个SWD口都不留,想靠串口下载验证程序,你也太游击习气了。

我这不也是刚接触stm32 不清楚 不然我早溜了

网友D:
R1(1M)太大了....
楼主估计想在晶振两端并联个1M的电阻。。。
如果想串,用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晶振那画错了吧

网友F:
封装引脚是否正确,PCB布线有没把最小系统的关键电路断路了,还有就是像LS说的使用JTAG试下。

网友G:
没JTAG、SWD,确实比较麻烦。
串口方式我认为还是很好用,晶振有没有都没关系,启动到system boot模式应该是用内部RC。
当然最好确认一下,是不是启动到System模式了。
用示波器看看U1_RX\U1_TX,有没有串口数据,确保通讯硬件通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JTAG、SWD,确实比较麻烦。
串口方式我认为还是很好用,晶振有没有都没关系,启动到system boot模式应该 ...

system boot模式和System模式 是怎么设置的?在工程里面设置的吗? 告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JTAG、SWD,确实比较麻烦。
串口方式我认为还是很好用,晶振有没有都没关系,启动到system boot模式应该 ...

这是我新画的板子 大哥 能帮忙审审我的最小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1M)太大了....
楼主估计想在晶振两端并联个1M的电阻。。。
如果想串,用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 ...

是啊,嘿嘿 我弄错了 现在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