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5AD转换溢出后不能恢复

楼主(2013-12-23):
如题,例如选择的参考电压是0.5V,输入的电压范围超过这个值以后,读取出来的数据始终是7FFFF,或是80000,此时减小输入电压,读出的值始终是7FFFF或是80000,除非复位,才能恢复正常,什么原因呢?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请指点。

网友A(2015-06-09):
中颖代理那家强,加Q聊后便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加Q相当获得宝.
      QQ:2714266616

网友B(2025-10-30):
SH79F165 AD 转换溢出后无法恢复,可能是溢出标志位未清除导致。需在程序中检查 AD 转换溢出标志(如 ADOV),溢出后手动清零该标志位;也可能是转换配置被异常修改,需在溢出处理中重新初始化 AD 模块(如通道、时钟、使能位),确保寄存器状态正确,恢复正常转换流程。

网友C:
SH79F165 AD 转换溢出后无法恢复,可能是溢出标志未被正确清除或硬件故障。需检查程序中是否及时读取转换结果并清除溢出标志(如通过特定寄存器操作),若标志位卡死,可尝试复位 AD 模块或芯片。仍异常则可能是 AD 转换器硬件损坏,需更换芯片。

网友D:
SH79F165 的 AD 转换溢出后无法恢复,可能是未正确处理溢出标志或相关配置有误。可先检查是否有专门的溢出标志寄存器,若有,需在程序中读取并清除该标志。同时,要确保 AD 转换的相关参数设置正确,如量程等,也可考虑增加硬件限幅电路来防止溢出的发生。

网友E:
SH79F165 AD 转换溢出后无法恢复,可能是未清除溢出标志位,需在程序中检测到溢出时,手动清零 AD 控制寄存器(如 ADCON0)中的溢出标志。也可能因输入信号超量程,需调整参考电压或增加信号衰减电路。此外,AD 模块时钟配置错误会导致异常,可复位 AD 模块后重新初始化尝试恢复。

网友F(2025-12-24):
可以试试对采样数据添加滤波算法

网友G:
ADC模块未正确复位?

网友H:
根据输入信号幅度合理设置PGA增益

网友I: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AD转换器的时钟设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J: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K:
SH79F165AD 转换溢出无法恢复,核心是未及时清除溢出标志(ADOV)。需在 AD 中断 / 轮询中先检测 ADOV 位,置 1 时立即软件清零,同时重启 AD 转换;若仍异常,检查参考电压稳定性、输入信号是否超量程,或重新初始化 AD 模块配置,避免溢出标志锁死转换流程。

网友L: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因为没有正确配置ADC的中断

网友K(2026-03-16):
SH79F165 ADC 转换溢出无法恢复,核心原因多为:
未清溢出标志位:需在中断 / 轮询中手动清除 ADC_CON 寄存器的 OVF 位;
采样电压超量程:检查分压电路,确保输入≤Vref,加限幅保护;
时钟配置异常:ADC 时钟过高导致采样不稳定,需降至≤Fosc/8;
可重启 ADC 模块(关闭再开启),并在初始化时开启溢出中断预警。
总结
溢出后必须手动清除溢出标志位,否则 ADC 会停止工作;
先排查硬件输入是否超量程,再检查 ADC 时钟配置;
可通过重启 ADC 模块快速恢复,建议开启溢出中断提前预警。

网友M:
SH79F165A 的 ADC 溢出后无法恢复,核心是未正确清除溢出状态。该芯片 ADC 溢出多为输入超量程或数据未读导致新数据覆盖,关键是在中断或查询中明确溢出标志并写 1 清除,同时复位 ADC 控制位、重启转换,否则会卡死。
原因与处理步骤
定位溢出:检查 ADCON0/1 的溢出标志位,确认是输入超量程(超过 VREF+)还是数据未读覆盖。
清除标志:软件写 1 清除溢出标志位,这是恢复的必要步骤。
复位重启:关闭 ADC,等待至少 2 个 ADC 周期,重新初始化并启动转换。
硬件防护:输入侧加 RC 滤波或齐纳二极管钳位,避免信号超量程。

网友N:
SH79F165 ADC 溢出后卡死不恢复,多因溢出标志未清、通道 / 控制寄存器异常。溢出后必须软件清零 AD 溢出标志(ADOFL),否则模块锁死;同时避免采样超时、电压超基准、模拟口干扰。恢复方法:关闭 ADC,重置 ADCON、清零标志,重新初始化通道与时钟,即可正常转换。

网友O(2026-04-16):
SH79F165 ADC 溢出(ADCON 中 ADOVF 置 1)后无法恢复,核心是溢出标志未软件清零、采样时序 / 中断冲突、基准 / 通道配置异常。解决:溢出后先读 ADCDAT 再写 0 清 ADOVF;关闭 ADC 中断、暂停采样,重新初始化 ADC(重启 ADON、重设通道 / 时钟);降低采样率、避免连续高速触发,确保基准稳定、通道无悬空。

网友P:
原因是溢出标志未被正确清除,或 ADC 模块进入异常状态后未复位。

网友Q:
SH79F165 ADC 溢出后卡死,多因溢出标志未清导致转换挂起。溢出后硬件锁定,需软件清零 ADOVF 标志,再复位 ADC 模块(关闭再使能),重新配置通道、采样时间。避免采样频率过高、输入阻抗过大引发溢出,配合 RC 滤波、降低采样率,每次转换前清标志即可恢复。

网友:
核心是输入超压锁死、溢出标志未清、寄存器状态异常或硬件损伤,需按 “先硬件限幅→再软件复位清标志→最后加固防护” 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