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A 编程求助

楼主(2013-12-23):
小弟求助,

最近设计了一个ATMEGA128的小系统,买的芯片是ATMEGA128A,开发软件ICCAVR7.22
但是发现一问题,以前用过的ATMEGA128程序好像都没反应,单片机没有工作一样!已经确认外部电路都正确了!
在ICCAVR编译的target目标里没有找到ATMEGA128A,设的ATMEGA128,有问题吗?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没有问题,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问题,兼容的

那可能是ISP下载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ISP下载问题吗?

你确认下熔丝位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的没有反应是什么现象?以前是什么现象?

网友C:
描述不清楚,程序可以下载进去不?可以尝试简单的IO操作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下熔丝位设置有没有问题

配置如图,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如图,请帮忙分析下!

从熔丝位上确实也看不出什么题,如果有可能,就先写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硬件吧

网友B:
写一个最简单的操作IO,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D:
熔丝位  M103C

网友C:
ICCAVR没用过,都是用的atmel studio

网友E:
ICCAVR 编译的时候器件要选择对,M103C熔丝位确定要使用兼容模式

网友F(2014-05-23):
个人感觉烧写AVR单片机这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