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阻容降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23):
太小看不清,转PDF吧

网友B:
高清大图。。。还有要问什么?

网友C:
放大后看不清哦。。。

网友D:
正半周,电流CX1-->D2-->负载(ZX1 ZX2与负载并联稳压)-->GND,CX1充电;
负半周,电流ZX3-->D1--D2-->负载(ZX1 ZX2与负载并联稳压)-->GND,CX1放电;
电源近端三电阻为电源(插头)释放电阻;C1为安规滤波电容;CX1上两电阻为CX1释放电阻,利于CX1充放电过程中快速转换;再上面一排电阻为纯电阻降压电路,可作为电阻发热保温之类用途或其他用途;右边三极管驱动LED,中间两个三极管驱动电热管,用两个为了增加驱动能力,温控器串联在电热管回路,做电热管的过流或过热保护;下面三个串联电阻和稳压管可得到一低压,可用于过令检测,过令检测的用途为控制继电器触点开断在低压状态,防止触点拉弧,延长继电器使用寿命;以及准确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所谓的切割相位);再下面就一个可控硅控制水泵(马达)的驱动了,,,总结:咖啡壶、水煲之类的产品

楼主:
五楼的大哥,你太牛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