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3-12-23):
室内使用,测温范围0到50度,精度0.5度,最小供电电压必须要满足可低于2V,可进入低功耗,价格最好低于2元*币,最好是数字的,请大家推荐下型号,谢谢

网友A:
干嘛不搞NTC热敏电阻啊,成本1-2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搞NTC热敏电阻啊,成本1-2毛

请问NTC做传感器的话,批量的精度能达到0.5度吗?是用RC充放电方案还是?

网友B:
0-50度,差不多可以达到0.5度,要选择精度高的NTC。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只能用热敏电阻、热电偶或PN结做温度传感器,靠外围电路来控制功耗。

网友D:
RC充放电的方式检测,做不到0.5度的精度,电阻、电容都有误差在,尤其是电容,引入的误差更大

网友E:
NTC 1% 的可以达到要求,优点是价格低,一致性很好;缺点是稳定性差,一般标的是年漂1%,变化不是线性处理会麻烦些;
Cu50 电阻心的话淘宝价格0.5-2.0元,应该在两元以下,线性很好,在-50+150温度下效果不错,缺点电阻较小测试相对困难,怕腐蚀;
数字的小于2块的话大概不用想了,理论芯片成本不会太高,价格就是下不来

网友F:
觉得PN结比较靠谱。就是一致性不好,每台机都要校正一下。

网友G:
个人感觉同一批次的PN结一致性还是挺不错的,一般一个批次校准一次0.5度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RC充放电的方式检测,做不到0.5度的精度,电阻、电容都有误差在,尤其是电容,引入的误差更大 ...

如果RC充放电做不到的话,有别的方式可以做到吗?用tl431做个基准电压,用单片机的ADC测电阻可以做到多少精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NTC 1% 的可以达到要求,优点是价格低,一致性很好;缺点是稳定性差,一般标的是年漂1%,变化不是线性处理会麻烦 ...

NTC的年漂,有没有办法在程序上做处理来规避掉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RC充放电做不到的话,有别的方式可以做到吗?用tl431做个基准电压,用单片机的ADC测电阻可以做到多少 ...

ADC当然可以了,现在普通MCU内置的ADC都能做到12bit的解析度了

网友H:
DS18B20,价格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DS18B20,价格高点

大概多少钱呢?精度能达到它说的0.5度吗?

网友I:
202AP-2        R25:2.00KΩ±0.5%,B:3976K±0.5%
232AP-2        R25:2.252KΩ±0.5%,B:3976K±0.5%
502AP-2        R25:5.00KΩ±0.5%,B:3976K±0.5%
103AP-2        R25:10.0KΩ±0.5%,B:3976K±0.5%
103AP-2-A        R25:10.0KΩ±0.5%,B:3976K±0.5%
203AP-2        R25:20.0KΩ±0.5%,B:3976K±0.5%
503AP-2        R25:50.0KΩ±0.5%,B:3976K±0.5%
104AP-2        R25:100.0KΩ±0.5%,B:3976K±0.5%
204AP-2        R25:200.0KΩ±0.5%,B:3976K±0.5%
热时常数15S,温度范围-60-150度,可以参考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RC充放电做不到的话,有别的方式可以做到吗?用tl431做个基准电压,用单片机的ADC测电阻可以做到多少 ...

那要看单片机ADC的精度是多少位的了,另外还有NTC的精度及温度变化曲线

网友K:
你还是用18b20吧,就3个脚,因为你说最好数字的,单片机控制的mcu也不便宜吧,不差那几块钱,单买新的淘宝价格5-8元不等,大量的建议买二手,应该3快左右,精度肯定满足你要求,更何况群众基础很多,随时可以帮你解决,另外模拟的芯片还需要ad采,你不嫌麻烦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NTC的年漂,有没有办法在程序上做处理来规避掉呢?

1-2年对精度影响不是很大,不是精密场合可以忽略,1%在30度时对应0.2度左右;高精度肯定不会在意成本了;
RC或AD方式都可以,AD方式10BitADMCU中在室温可以获得0.1的分辨率,范围再大的话需要RC方式了,好些的电容得到的精度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还是用18b20吧,就3个脚,因为你说最好数字的,单片机控制的mcu也不便宜吧,不差那几块钱,单买新的淘宝 ...

18B20是美信的吗?美信的片子好像都很贵吧

网友L:
2元 与 2V 是个纠结

网友K:
引用 楼主:
18B20是美信的吗?美信的片子好像都很贵吧

被美信收购了.淘宝买就行.这片子很普通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