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和STM32的低功耗

楼主(2013-12-23):
要做一个新产品,要求是容量2000左右锂电池供电,每一分钟左右通过无线传输一串数据,充电周期尽量长。我们一直用的是51和stm32,没做过这么在乎低功耗的项目呢,也没用过430。
在选型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出现分歧,有的说用430,因为430的低功耗是出名的,有的说是stm32,stm32的低功耗现在做的也比较好。到底该用哪个呢?
求助!谢谢!
----------------------------我是分割线---------------------------------------------------------

那他们两个又能差多少呢?

网友A:
就mcu本身的耗电来说,都比电池自放电要低了。
当然,430毕竟靠这个低功耗吃饭,肯定还是要低些的。
用stm32l会更接近430的功耗

网友B:
PIC,最低可到几十个微安,并且抗干扰能力比较不错,电池保护板上很多都是采用P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mcu本身的耗电来说,都比电池自放电要低了。
当然,430毕竟靠这个低功耗吃饭,肯定还是要低些的。
用stm3 ...

谢谢这位大师,你的下载器做的不错,我们一直在用

网友C:
合理控制好外设, M0 的功耗应该不会高于 430 了, 毕竟 430 也出来10多年了.

网友D:
楼主过去用ST的,建议别换了,ST的L系列的功耗也很低,也非常优秀。

低功耗产品,现在各家都有产品。它们的差距越来越小了

网友E:
锂电池+LDO+RFIC,这三者是耗电大户。至于MCU,差别不大。比如PIC的优势除了nW技术外,还要注意他的电压范围可以到5.5V,这样就可以免除CPU供电的稳压问题。而430当然是传统的低功耗代表了。ST的L系列应该也是同一数量级的。具体还要看外设需求。比如LCD、RTC什么的。如果要求深度低功耗,那么振荡器也是考虑的重点。
泛泛的说,这三者区别不大。还是用熟悉的好。

网友F:
430我是有信心的,STM32没做过

网友G:
都没用过EFM32么?这个功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