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瞧瞧这个晶振电路

楼主(2013-12-23):
大家分析下,下面那三个 R,C, L 有什么作用。个人感觉是起振用:$
主要问题是参数应如何选取。

网友A:
50mhz的晶振是通过一个基频的3次谐波得到,c187,L101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滤掉基频,如果晶振内部或ic内部带有滤波电路的话这里就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hz的晶振是通过一个基频的3次谐波得到,c187,L101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滤掉基频,如果晶振内部或ic内部 ...

有些人跟我说 L 是用来补偿感抗的,
如果说是高通, 按理说频率超高, 感抗超大,高频通不过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人跟我说 L 是用来补偿感抗的,
如果说是高通, 按理说频率超高, 感抗超大,高频通不过才对 ...

打错了,是低通滤波器,滤掉基频的,你问晶振的厂家就明白了

网友B:
如果X101是泛音晶体,那么C187和L101的取值肯定不对,建议楼上列位不懂装懂的自己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X101是泛音晶体,那么C187和L101的取值肯定不对,建议楼上列位不懂装懂的自己算下。 ...

是3次泛音晶体, 这是 Demo 板上面用的值, 没啥问题.
Demo 板没告诉我怎么算出来: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