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更改PID参数值使得DSP主频输出异常 [

楼主(2013-12-23):
现在碰到一个怪问题,用的是TMS320F28069芯片,在调试的时候我更改PID的Ki值,为什么在有的值下面,DSP主频输出会出现异常?正常应该是90Mhz,结果有时候会输出7.5Mhz,Ki参数值改回去又好了

网友A:
主频输出异常   是指的clkout上输出的频率吗
还是你怎么确定异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频输出异常   是指的clkout上输出的频率吗
还是你怎么确定异常的

是clkout上的频率,然后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程序烧进去DEBUG后,假如这次不行,我不退出DEBUG,按一下RESTART,再跑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clkout上的频率,然后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程序烧进去DEBUG后,假如这次不行,我不退出DEBUG,按 ...

你的程序烧进去是指load到RAM中在线还是烧写到flash中去了
调试2000时遇到过SCI不正常  烧写到flash中之后通信第一次不成功
然后将DSP复位一下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