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PARTAN-6的clocking wizard输入用普通IO管脚怎么设置

楼主(2013-12-23):
小弟的板子上面时钟引脚没有使用专用时钟引脚做输入,限于PCB已经出来,无法更改,求助如何配置普通IO管脚做DCM的输入时钟信号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只是时钟质量差一点。

网友B:
可以,但是质量不好,建议改版

楼主:
是直接用就行?还是要加bu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