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跪求,PCB库的封装焊盘能自动编号吗

楼主(2013-12-23):
PCB库的封装焊盘能自动编号吗?如何操作啊

网友A:
放置焊盘后,右边小窗, 有个定义 间距多少,放多少个焊盘? 首焊盘编号多少 ?往左往右 上下选择的.
自己研究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焊盘后,右边小窗, 有个定义 间距多少,放多少个焊盘? 首焊盘编号多少 ?往左往右 上下选择的.
自己研究下 ...

好像不能批量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焊盘后,右边小窗, 有个定义 间距多少,放多少个焊盘? 首焊盘编号多少 ?往左往右 上下选择的.
自己研究下 ...

还是重新画一个的好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EDA软件?

网友B:
如:ORCAD(allegro cadence) PADS PR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