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EGA8可以用硬件SPI接口操作像AD7705这样的16位设备吗?

楼主(2013-12-23):
MEGA8可以用硬件SPI接口操作像AD7705这样的16位设备吗?

网友A:
mega8不是pic的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ga8不是pic的单片机吧

见笑了,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我问题的关键是8位的MCU的8位的硬件SPI可以读取AD7705内部16位的数据寄存器吗?是怎么个读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笑了,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我问题的关键是8位的MCU的8位的硬件SPI可以读取AD7705内部16位的数据寄存器吗 ...

稍微看了下规格书,好像是可以啊。ad7705是8位操作的ADC芯片

网友B:
读两次不是16位了

楼主:
谢谢大家!嗯,我昨天也看到了,可以的。现在正在实验验证,读两次看是先读出来高8位,还是低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