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存储器的内容为什么会影响进入CCS?

楼主(2013-12-23):
情况如下:通过CCS在线往程序存储器E2PROM写代码,发现写进去的代码有错误,然后停止运行,CCS突然死机,强制关闭CCS后,重新进入CCS失败,试过各种方法:重装仿真器驱动、计算机重启、重新插拔USB口仿真器,都不能进入CCS。过了一段时间后,偶尔能进入CCS(大概20次能进1 次),赶紧重新烧写程序代码到E2PROM成功,之后,每次都能顺利进入CCS。请问原理是什么?怀疑烧到E2PROM的代码错误,导致DSP上电时状态异常,导致仿真器不能取得DSP的控制权,从而进入CCS失败。请大师们指导一下,跪谢。

网友A:
你是强制退出CCS后打不开CCS了   应该与EEPROM中的代码关系不大吧
仿真器对DSP的控制权应该与EEPROM关系也不大

帮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