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partan-6 下板出错求助

楼主(2013-12-23):
做的一个大作业,单周期cpu,运行一个小程序,modelsim模拟输出是正确的,下板的时候直接pc低八位在led灯上输出也是正确的,
net pc<7> loc = T11;  ...
写一个assign result = pc[7:0],然后 net result<7> loc = T11;  ...
结果就错了,求助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sult是八位的,谢谢~

网友A:
什么错误?定义了result是8bit的?

网友B:
那你的其他7bit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