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AD9发现一个问题在PCB中画圆时边上不圆

楼主(2013-12-23):
PCB, pc, AD
如题,在制作异形PCB时画大圆作板边时发现这个圆的边是线段一样。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上次太忙了没有上图,这次补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刚才试了下。好像我的是圆的。你的是keepout 层吗。点击PLACE->A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试了下。好像我的是圆的。你的是keepout 层吗。点击PLACE->ARC

远看是可以,你放大了就有棱角了。其实小圆放大了有这种棱解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画一个半经是100mm以上的圆这些个棱角就很大。对了我是在机械层画的做板边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看是可以,你放大了就有棱角了。其实小圆放大了有这种棱解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画一个半经是100mm以上 ...

暂时还是没有遇到你说的那样。应该是哪个地方设置可能有问题。
你新建一个默认的工程试试。看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不太重要吧?只要能生产出来就行了。是不是需要像CAD一样,重新生成一下,就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重要吧?只要能生产出来就行了。是不是需要像CAD一样,重新生成一下,就圆了。。。。 ...

问题是这个板边是要圆弧形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板边变的类似3角波一下很不爽。厂商做的也难受。

网友C:
可以用solidworks画个板子的模型导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olidworks画个板子的模型导进来。

这个用CAD或其它都可以解决,但我想知道原因。可能是哪里要设置,你看版主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我刚刚试了,也没有这样的问题。要不我给你发份rules,你重新导进去看看,可能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试了,也没有这样的问题。要不我给你发份rules,你重新导进去看看,可能是哪里设置不对 ...

好的谢谢!如果可以的话请帮忙发一个PCB档案你在里面画一个半径在100mm以上的圆就行了。
我邮箱SEAN_DZH@163.COM等晚上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C:
已发,请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发,请注意查收。

档案已收到,但是我打开以后放大看圆还是不圆。我将你的规则文件分别导入到你发的PCB文件里和我的文件里都还是不行。我看了一下我同事的电脑画圆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在想是不是软件出了问题。你画的那个圆放大之后看还是很光滑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档案已收到,但是我打开以后放大看圆还是不圆。我将你的规则文件分别导入到你发的PCB文件里和我的文件里 ...

放大不是特别光滑,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但是比你一开始发的那个圆明显好多了么?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不是特别光滑,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但是比你一开始发的那个圆明显好多了么?还是一样的? ...

一样的,估计是软件的问题。我一开始发的是放大了很多。下图是你给我的档案:

网友C:
这是我给你发的那张图,放大的效果,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给你发的那张图,放大的效果,你看下。

我晕,受不了了。不是档案问题不是规则问题那只能是软件问题了。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我的是winter 09   build8.3.0.16776 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软件发一份给我行吗或者给个下载地址。

网友D:
应该是平滑度显示设置的过低了,具体在哪设置我也没找到,如果可以试试恢复全部默认设置试试。

CAD中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E(2024-06-22):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