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路

楼主(2013-12-23):
笔者用两个电阻做分压电路,电阻选2.2M和10K,取10K上的电压,但是输入的波形和输出的波形有明显的干扰,怎么解决这个干扰,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电阻是否过大?
用active probe测一下试试。

网友B:
注意屏蔽。。。。。

网友C:
同时减小10倍,

网友D:
10K上并电容

网友E:
这分压电路不会产生干扰,干扰应该是外面进来的,最好找到干扰源并解决,治本,实在不行加屏蔽。

网友F:
m级的电阻 太大了  阻值和噪声传播路径的阻抗接近会容易耦合近噪声。阻值尽可能的小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G:
在输入侧和输出侧都并联上100u和0.01u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