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使用ISERDES,MAP时出错

楼主(2013-12-23):
用VIRTEX5 做AD接口 用到主从模式ISERDES 外部LVDS信号从IO进来经过一个IBUFDS直接进入ISERDES MAP时报错

按照提示我把位置约束加上去结果还是有问题

现在不知道改怎么弄了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因为你的IOB和ILOGIC的位置不对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你的IOB和ILOGIC的位置不对应啊?

我把ISERDES的位置按照他说的改了啊

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