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测量

楼主(2013-12-23):
我的电流互感器是5A/5MA输出的,根据互感器厂家的图纸,直接加取样电阻取样的,取样电阻是200R,用示波器观察,电路电流为2.5A时 取样电阻两端波形,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之后电路电流为3.7A时波形稍微好看点,是正弦波了,具体参数没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就应该想第一张图那样吧。

网友B:
查电流互感器 对比规格书,
你确定你的源端输入的电流正确?

网友C:
直接用交流电量检测芯片,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就算出来正旋波也不好处理...

楼主(2014-05-19):
原来是电热器在低档的时候,可能有可控硅控制吧

网友D:
取样电阻是按照厂家的说明的取值吗?200R是否太大了?建议改用10R试试。

网友E:
取样电阻太大了你是直接加在输出端了吧  这样波形发生畸变 如果用流压转换电路电阻可以用阻值稍大的 如果直接取样的话 可以试试20R 然后再放大

网友F:
刚好去年搞过这个电流互感器!也算搞懂了一点点!不知道楼主搞定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电热器在低档的时候,可能有可控硅控制吧

很多电热器的低档,就是串联一个二极管,那样就是半波直流了,而互感器是测量交流的,导致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