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一排二极管封装的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23):
没能看出来,对不住了

网友B:
如果是输出的话,就是隔离保护的。

网友C:
不能给个原理图吗?

网友D:
你搞笑呢,看PCB能知道干什么的,那还要原理图干什么。
从布局上看,可能是光电隔离的三极管;

网友E:
应该是TVS,保护串口用的,9针串口除了5脚的地线以外全部用TVS进行保护。

网友F:
答案六楼

网友G:
TVS管 用于信号保护

网友G:
SMBJXX 系列,根据信号电平,自己选个

网友H:
估计是保护作用

网友I:
看线路在串口旁边,应该是TVS,

网友J:
TVS保护,只有这个猜想~

网友K:
TVS,只有一种可能...

网友L:
典型接口上的TVS

网友M:
TVS有这么大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