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读GPIO的bitband出现传输错误

楼主(2013-12-23):
如题,发现读取正常的地址就没问题。一旦读取bitband就出现传输错误。
调试跟踪DMA设置,DMA-CPAR7:0x42210124,DMA-CMAR7:0x22004600
是否DMA不支持Bitbanding寻址?

网友A:
DMA寄存器可以位寻址,你怎么写的?另外也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
如果把DMA_CPAR设置成0x40010808则没有问题。如果改成(uint32_t)BITBAND_ALIAS_ADDRESS(0x40010808,9)即0x42210124则出现传输错误。

楼主:
改为中断方式就可以了。
static        unsigned short        sCnt        =        0;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CC2)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CC2);
                *(uint32_t *)((uint32_t)BITBAND_ALIAS_ADDRESS((uint32_t)cKey,0) + sCnt * 4)        =        *(uint32_t *)((uint32_t)BITBAND_ALIAS_ADDRESS(0x40010808,9));
                if(++sCnt >= 256)
                        sCnt        =        0;
        }

楼主:
1、用0x40010809作为DMA的设备地址,DMA可以工作。
2、用中断且用bitbanding也可以工作。
所以,似乎可以得出一个不太严谨的结论:STM32F103的DMA不能够读取Bitbanding的GPIO地址?

网友B:
**中DMA好像不支持bitband的位操作

楼主:
但是香版在一个关于DMA的回复中说是支持的。

楼主:
st放年假,技术支持都跑路了。艾瑞那边说DMA访问bitbanding时会因为地址类型错误而产生TE似乎有点牵强啊。

楼主:
这个图片中GPIO的bitbanding地址计算错了啊。

楼主:
0x1080c x 32应该是0x210180才对,按照公式,结果应该是0x42210180.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看看大神们的讨论吸取经验。

楼主:
能找到的关于DMA的和bitbanding的资料中都没有明确指出DMA不支持bitbanding的文字。但是又调试不出来。ST的电话又没人接听。。。

楼主:
试验发现,DMA不支持设备或内存的bitbanding访问。不论什么数据宽度。只要开始传输就出现TE错误。

楼主(2021-08-18):
哈哈N年前的事了.
明确一下吧,RM0008 Rev 21  page53明确指出"only available for Cortex®-M3accesses, not from other bus masters (e.g. 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