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磁路中磁通、磁感应强度、磁场强度关系???

楼主:
这个磁路中δ是气隙,想问一下,整个磁路中磁通(φ)是不是一样大,如果磁通一样大,那么磁感应强度也是一样的咯,如果磁感应强度(B)一样大那么气隙中的磁场强度要远大于铁芯中的磁场强度咯(H),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如果不到应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A(2013-12-23):
气隙很小,忽略漏磁的情况下。

网友B:
看LS,理想情况是这样滴,开关电源应用里面一般可以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