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听说四象限控制交流感性电机不好

楼主(2013-12-23):
(无正文)

网友A:
四象限运行的电机控制系统,没什么不好的。电路的主要区别就是原来的不控整流桥换成了可控整流桥,交流输入端每相串联一个电感。
其实四象限控制器和电机控制器是两部分,不能说是“四象限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象限运行的电机控制系统,没什么不好的。电路的主要区别就是原来的不控整流桥换成了可控整流桥,交流输入 ...

因为看到说三象限可以直接控制电机,无须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