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各个信号彼此间会不会有干扰 呢?

楼主(2013-12-23):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接到同一个接头上,各个信号彼此间会不会有干扰,干扰大不大?比如我读到霍尔传感器,编码器等的信号,我想把信号传给单片机。各个信号都是通过带屏蔽的电缆线传输的,最终把这些信号线汇聚到一个接头上再传输到单片机,这样的话对各个信号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A: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接到同一个接头上,各个信号彼此间会不会有干扰?  当然会有.
干扰大不大?        得具体看信号和地线等情况了.

网友B: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汇聚在一个接头之后,再传给单片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肯定会有干扰的呀,

网友C:
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

网友D:
最好将地线处理一下   至于有多少作用  这个  就不清楚了   楼主

网友E:
影响肯定会有,不过有办法减少影响。。。

网友F:
会有干扰.
干扰大小和干扰源,干扰路径,受扰者都有关系.
比如,数字信号使用3.3V/5V/12V/24V电平,在同样斜率下后者对外干扰大.
比如,线长1cm和线长1km,后者传导干扰大.
比如,屏蔽线接地和不接地,后者的"屏蔽"本身就是干扰源.单端接地和双端接地,单端接地的源端接地还是受端接地,干扰程度看具体情况.
比如,50R阻抗和50kR阻抗的电压源信号,后者更容易受干扰;电流源信号的话,前者更容易受干扰.

就看你是否对结果敏感而已.非常敏感的话,花大价钱做独立屏蔽差分电流源传输的也见过.就差没见过有缘屏蔽了

楼主:
因为我的传感器信号传回来时用的是单独的屏蔽线,只是最后都接到一个接口上的。这样的干扰大不大?可以忽略不?

网友G:
最好是屏蔽线都分别接地
不要共到一起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