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无功补偿器

楼主(2013-12-23):
无功补偿器,求计算无功功率比较低成本的方案,根据电压,电流过零之间的时间差,计算相位,具体怎么做?直接用电能测量芯片成本有点高。

网友A:
电流电压直接采样,然后用FFT怎样?把成本交给算法来承担。

网友B:
成本跟精度有关系的

网友C(2014-09-23):
如果不用测基波无功,可以不使用FFT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