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22不能进入到debug模式

楼主(2013-12-23):
各位大虾,第一次用PIC10,但是怎么都进不了调试模式。
报错如下:
PK2Error0027:  Failed verify (Address = 0x600 - Expected Value 0x5E4 - Value Read 0x0)
先查找了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是0x1FF这个位置的值,也就是内部时钟的校验值不对。
没有办法,用pickit2里面的OSCCAL工具自动进行校准,比如得到了0xC20,用工具察看这个位置确认已经是0xC20了。

然后再到MPLAB里面进行debug的操作,只要选择debugger中的pickit2, 点击program,
然后就报错了,

Programming Target ()
Erasing Target
Programming Debug Executive (0x-600 - 0x1FF)
Verifying Debug Executive (0x600 - 0x1FF)
PK2Error0027:  Failed verify (Address = 0x600 - Expected Value 0x5E4 - Value Read 0x0)
PICkit 2 Ready

感觉像是在Debug Executive里面的范围(0x-600-0x1FF)包含了时钟校准的位。所以操作把位置0x1ff写成了0xfff。验证确实如此。
但又不清楚如何更改这个范围,不要让他去写0x1ff这个点。

头大,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么?谢谢。

网友A:
PIC10F222 等小芯片 debugger 要有专用仿真头才行!有接吗?

楼主:
没有接呢, 你能告诉我型号么? 真够麻烦的呢.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