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路过学习c语言-1

楼主(2013-12-23):
  1. int main(void)
  2. {
  3.         int * p; //p是变量的名字, int * 表示p变量存放的是int类型变量的地址
  4.                          //int * p; 不表示定义了一个名字叫做*p的变量
  5.                         // int * p; 应该这样理解: p是变量名, p变量的数据类型是 int *类型
  6.                         //          所谓int * 类型 实际就是存放int变量地址的类型
  7.         int i = 3;
  8.         int j;

  9.         p = &i;
  10.                 /*
  11.                         1. p保存了i的地址, 因此p指向i
  12.                         2. p不是i,i也不是p,更准确的说: 修改p的值不影响i的值,修改i的值也不会影响p的值
  13.                         3. 如果一个指针变量指向了某个普通变量, 则
  14.                                         *指针变量  就完全等同于  普通变量
  15.                            例子:
  16.                                         如果p是个指针变量,并且p存放了普通变量i的地址
  17.                                         则p指向了普通变量i
  18.                                         *p         就完全等同于  i
  19.                                         或者说:  在所有出现*p的地方都可以替换成i
  20.                                                          在所有出现i的地方都可以替换成*p
  21.
  22.                                 *p 就是以p的内容为地址的变量
  23.                 */
  24.         j = *p;  //等价于 j = i;
  25.         printf("i = %d, j = %d\n", i, j);

  26.         return 0;
  27. }

网友A:
楼主教教我如何使用这个编辑器吧,不会使,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教教我如何使用这个编辑器吧,不会使,郁闷

什么编辑器呀,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编辑器呀,哈哈

就是代码编辑啊,我的不出这个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