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串联控制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13-12-23):
signal_1与signal_2是两个控制信号,输出高电平时为15V左右。当Q1与Q2都控制导通时继电器导通,任一三极管控制截止时继电器断开。
个人觉得这个电路有漏洞,是否需要在两个三极管间串联个电阻?这样连接感觉会有偏置问题,导致三极管不能饱和导通。
敬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三极管的功耗能承受吗?为什么要用两个IO来控制呢?用一个就可以了,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控制电路,两颗管子并联的就有很多。

网友A:
第一个管子的功耗问题,第二个是要这样设计吗?

网友B:
应该是要加负载电阻的吧,要不怎么是Uce=0嘞?而且也不清楚你那个控制信号提供的Ib电流是多大,1K是不是太大了?实在不行找个板子焊接一下试试好了。

网友C:
没问题,是否加电阻,看用的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功耗能承受吗?为什么要用两个IO来控制呢?用一个就可以了,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控制电路,两颗管子并 ...

仔细想了下,感觉这个电路确实不合理。极电结会有无法判别的情况,不知三极管有没可能工作在放大区。且主要靠下面的三极管通断情况来决定上面三极管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要加负载电阻的吧,要不怎么是Uce=0嘞?而且也不清楚你那个控制信号提供的Ib电流是多大,1K是不是太 ...

1K是示意,是有点大的

网友D:
这个电路没有诸如可靠动作之类的漏洞,有用过

网友E:
感觉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F:
是不是两个信号与门控制?

网友G:
可以
注意S8050的Vceo只有25V

网友H:
电路没有什么问题,似乎有2个目的:
1、2个输入都是高电平,才有输出。
2、为了增加可靠性,任意一个三极管击穿,电路不至于一直有输出。
如果只是为了可靠性,建议三极管换成功率大一些的管子。
而且,三极管的可靠性比继电器触点本身要高许多。

网友I:
Ic电流一般也只有0。5A
不光要注意电压还有电流呢,不然会……

网友I:
要注意选的三极管的数据手册

网友J:
这个电路***最熟了。

网友K:
会不会出现交跃失真啊

网友L:
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M:
放心使用,我们的产品串的更多,一直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H:
更多的产品都只用一个三极管,也一直没有问题。
只听说继电器触点坏的,没有听说三极管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两个信号与门控制?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放心使用,我们的产品串的更多,一直没有任何问题。。。

恩,谢谢~

网友N:
用2输入与门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
注意S8050的Vceo只有25V

恩,谢谢,已经准备换成5551了

网友O:
可以这么串联使用。

网友P:
我一看这个电路就感觉应该用个门电路。作为数字电路楼主这种不是好的设计吧?
前端都是模拟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一看这个电路就感觉应该用个门电路。作为数字电路楼主这种不是好的设计吧?
前端都是模拟电路吧?
...

前端是比较器输出信号

网友Q:
还是用数字电路形成控制逻辑,即输出一个来得正规,以上设计原理上有点另类.这种思路不宜推广.

网友Q:
正常应是信号处理级电路加输出级电路.

网友R:
从成本上去考滤了

网友S(2014-03-25):
大神您好,因为我现在用到类似的电路想请教您一下,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电路能行吗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神您好,因为我现在用到类似的电路想请教您一下,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电路能行吗最后, ...

证明可以用,但是我改用别的方法了,后续就没再用

网友S:
引用 楼主:
证明可以用,但是我改用别的方法了,后续就没再用

大神您好:谢谢您为我解答,我看有些技术员这样评论您的这个电路,我比较不认同2,不知道您认为这样评论对不对
电路有2个目的:
1、2个输入都是高电平,才有输出。
2、为了增加可靠性,任意一个三极管击穿,电路不至于一直有输出。
我感觉任意一个三极管击穿时,电路还会有输出的。而且我找的电路在您的控制信号前还加了一个三极管,不知道那个是出于什么目的,请求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神您好:谢谢您为我解答,我看有些技术员这样评论您的这个电路,我比较不认同2,不知道您认为这样评论对 ...

任一个三极管击穿短路时因为另一个三极管是好的,继电器不会误导通。你找的电路可以附上图来看看,然后再分析。

网友S:
大神您好,
   您说的意思是:一个三极管短路了,可以照常工作是这样是这样吧?下面是我找的电路图,不知道第一级三极管的更多用处,难道仅仅只是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神您好,
   您说的意思是:一个三极管短路了,可以照常工作是这样是这样吧?下面是我找的电路图,不知道 ...

这是典型的H桥驱动电路。T2、T6一组,T3、T5一组.而因为同组的两个三极管一个是npn,一个是pnp。只有加个三极管才能用一种电平同时控制这一对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