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串口程序发送数据和串口助手的不一样

楼主(2013-12-23):
在写F0的串口程序,发送出来的数据用串口助手看和程序设定的值不一样,串口助手波特率115200

void USART_Init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1);
  /*
  *  USART1_TX -> PA9 , USART1_RX ->        PA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这个是主循环,很简单的一个发送
  while (1)
        {

  USART_SendData(USART1,0x22);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XE);

    Delay_ms(500);
  }
}

附件的图是串口助手查看发送的数据,我发的是0X22,看到的不是,求高手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A:
0x22 变成了 0x82, 92  看样子, 不大象波特率不同引起的. 不过要不是波特率不匹配, 还真想不到别的原因.
有可能串口线也会有问题, 可以考虑先降低波特率试试.
有条件也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毕竟 0x22 和 0x82 的波形很好区分

网友B:
楼主可以换个串口线试试,先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C:
楼主检查下usb-rs232的驱动看看.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把KEIL升级到5.0版本解决的。
4.7版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空了我还要细查的

网友D:
这样啊 还真奇怪哦  ^_^

网友E(2015-12-18):
我遇到的情况跟你一样,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