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嵌位问题

楼主(2013-12-23):
输出二极管嵌位作用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对它这个原理不是很懂,有人说是怕感性负载烧坏输出端口,嵌位保护的。让输出在+15V和-15V范围内。我觉得不是,请看分析:(输出端子电位假设为Ve)
假如现在因为后级负载为感性负载,瞬态电压达到50V,此时上边的二极管相当于导通,等效电路为
此时V0=Ve-0.7-15V,如果此时Ve=50V,明显超过15V了,怎么能嵌位呢?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超过电源电压 0.7V,运算放大器是不会有问题的。为了更可靠,可以用锗二极管。

网友B:
输出端高于15+0.7V的电压,被上拉二极管旁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高于15+0.7V的电压,被上拉二极管旁路。

旁路,这个概念提的很新颖。假设现在电压是18V,有2.3V电压被旁路了,旁路在哪里啊?这2.3V电压去哪里了?

网友C:
输出只能是-0.7~vcc+0.7,,,,其他电压被输入阻抗分压了。

计算:
Uo=50-UR
UR=50-15-0.7

网友D:
感性负载的电流也是运放给出,那么它不会太大。输出电压变化时,电感负载可能会产生抗拒电压,当二极管中间电压超出电源电压时,二极管导通,产生保护效果。

网友D:
有了这两个二极管,它就不会到50V。。。

网友E:
最好在运放的输出串个电阻,加到反馈回路中。
另外二极管的响应速度要快

网友F:
你用运放直接驱动感性负载?好像不大合适,而且,一般来说,运放的驱动电流不会太大。
感性负载,一般都会考虑续流保护的。
现在的IC,基本上所有IO口都加了保护钳位二极管,和这个的原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性负载的电流也是运放给出,那么它不会太大。输出电压变化时,电感负载可能会产生抗拒电压,当二极管中间 ...

“感性负载的电流是运放给出”?假如后级接的是一个24V的继电器,在继电器开关瞬间,有来自于24V的感生电动势,这个会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性负载的电流是运放给出”?假如后级接的是一个24V的继电器,在继电器开关瞬间,有来自于24V的感生电 ...

有了二极管,它就大不了了。

网友G:
第一,那叫钳位——强烈钳制不得动
第二,感性负载的瞬态电压完全不能确定

小戈都说3遍了,执迷不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