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4103A无法充电

楼主(2013-12-23):
最近使用bq24103a给两节锂电池充电,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有一台无法充电,指示灯不亮,测了电阻电压为0V(意味没有电流通过),ts接了固定电压1.5V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是个高性能的锂电池充电芯片, 带有很多保护和监控.
包括电池检测, 温度保护, 电流监控...
充电状态有LED 指示可以检查一下.
从各个保护因素去检查问题的原因吧.

网友B:
给两节电池怎么 充电呢?并联还是串联,还是单独充啊,然后一个电池没充进去?是不是电池坏了,楼主说问题要能让大家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两节电池怎么 充电呢?并联还是串联,还是单独充啊,然后一个电池没充进去?是不是电池坏了,楼主说问题 ...

给两节串联的充电,电池没有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高性能的锂电池充电芯片, 带有很多保护和监控.
包括电池检测, 温度保护, 电流监控...
充电状态有LED  ...

楼上说的蛮有道理的。。。锂电池的充放电的有其自己的方法的

网友B:
怎么会两节电池串联,一节充进去电了一节没有呢?这也太邪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两节电池串联,一节充进去电了一节没有呢?这也太邪门了

我可没有说一节没有充进去,是发现一台仪器无法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