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VC++6.0MFC开发出问题

楼主(2013-12-23):
         我的是win7系统,安装VC++6.0,想用它编串口通讯工具,但是出现如下错误

百度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现在不知道啥办,是换另一种语言开发吗?

网友A:
应用 0 地址肯定是会出错的. 看看是不是野指针, 未初始化的指针引起的.

网友B:
win7上装VC++6.0感觉只能用简版的,简版上没有MFC。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用。还是用x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上装VC++6.0感觉只能用简版的,简版上没有MFC。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用。还是用xp吧。 ...

很多专业软件都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 0 地址肯定是会出错的. 看看是不是野指针, 未初始化的指针引起的.

小菜鸟一个,不明白,只是新建结束就这样,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VS2005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卸载精简版的,安装企业版,也就是大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D:
VS2013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VS2013很好用。

恩恩,以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