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闭环PI控制求助

楼主(2013-12-23):
        刚从汽车电子转到逆变这块,新公司无任何资料供参考。PIC单片机已调试出SPWM正弦波形,但迷茫于PI内环控制输出电压这块,调制度这几天很伤神!求助大神们赐教方式或参考资料!!!
(如有代码参考,本人愿拿出汽车电子开关,防夹或BCM,或单总线或RF发码程序等各类程序做交换)

网友A:
汽车电子不是很火么,咋转到逆变这个劳苦行业了啊?

网友B:
说说你控制环路是什么方案!好给你针对性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电子不是很火么,咋转到逆变这个劳苦行业了啊?

没什么可以研究的东西了,就转领域了!:lol

FAQ
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控制环路是什么方案!好给你针对性建议

主要是单片机AD采样输出电压,加载后控制输出电压稳定这点!在正弦每个周期内采样一次,调整带载后的电压输出。查表法调整占空比寄存器,但在步进占空比寄存器值这点陷入难题,请大神给提示方式或资料!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可以研究的东西了,就转领域了!

这是转到电动车领域去了的节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单片机AD采样输出电压,加载后控制输出电压稳定这点!在正弦每个周期内采样一次,调整带载后的电压 ...

正弦每周期采样一次不行的,太慢了,动态性能会很差,一般是每个开关周期采样一次。
另外单纯的电压控制不能达到理想的正弦波形,应该加入电流补偿。
不知道你说的占空比寄存器有啥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每周期采样一次不行的,太慢了,动态性能会很差,一般是每个开关周期采样一次。
另外单纯的电压控制 ...

不是吧!每个开关周期都要采样一次?这样单片机速度也达不到啊!我用的是双极性20K的SPWM控制。就是想通过负载电流变化,去调节步进电压输出!现在就是难在调节这块,大神有好的方式或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没个开关周期都要采样一次?这样单片机速度也达不到啊!我用的是双极性20K的SPWM控制。就是想通 ...

速度达不到?那能多快就多快。请问你是什么负载?是固定不变的?还是要有很宽适应范围?
你先下载本书看看《DC-AC逆变技术及其应用》 陈道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达不到?那能多快就多快。请问你是什么负载?是固定不变的?还是要有很宽适应范围?
你先下载本书看看 ...

负载不固定,变频发电机上用,3KW以内负载。大神联系方式给个,能给点资料或交流讨论下?

网友C:
新手继续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不固定,变频发电机上用,3KW以内负载。大神联系方式给个,能给点资料或交流讨论下? ...

哦 那就不是一般的逆变器了,是永磁同步电机还是其他什么电机?

网友D:
大师有兴趣可以一起搞...可以频率跟踪和采用相位锁定.加QQ,2540605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那就不是一般的逆变器了,是永磁同步电机还是其他什么电机?

是永磁发电机。能有学习的内容参考吗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有兴趣可以一起搞...可以频率跟踪和采用相位锁定.加QQ,254060575

加了,向你学习!我刚刚接触这个领域

网友E(2014-06-25):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可以研究的东西了,就转领域了!

好厉害啊!

网友F(2014-10-27):
一个三角周期测量倒是很稳定,也好用单片机做算法,就是太慢了(才整出来,不适用),每个脉冲采样一次,通过增量计算?在研究。最主要是不同速度相偏移不一样,头疼,我也是这个行业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