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问题

楼主(2013-12-23):
ADC芯片的interface有Parallel LVDS与Serial SPI Interface与Parallel CMOS之分,各代表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看看?

网友A:
Parallel应该都是并行口  一种是LVDS(低压差分信号)在某些液晶驱动中看到过这种信号  也有转换的芯片
CMOS接口我觉得可以和常见的控制器连接
SPI也就是串行接口   SPI形式通讯